新手求助DHT22传感器

楼主(2017-03-14):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RT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5
/*
#define          LED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define          LED3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
#define          LED4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define          LED5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4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Data_0_time    4

//----------------------------------------------//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U8RH,U8T;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nfigtestled(void);

        void  COM(void)
      {

                U8 i;
                U8comdata=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5 = 0;  // GPIO0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U8FLAG=2;
                   while((!RT1)&&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26-28us,表示0
             if(RT1)
             {  U8temp=1;
                    U8FLAG=2;}//超过28us依然为高电平,表示为1
                 while((RT1)&&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0x000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configtestled();
                  //主机拉低500us
                   RT1=0;
                   Delay(5);
                   RT1=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 P2_0=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5 = 0; // GPIO5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5 = 0;  // GPIO5设置为输入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RT1)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RT1)&&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RT1)&&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RT1=1; //?????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U8RH=256*U8RH_data_H+U8RH_data_L;
         U8T=U8T_data_H*256+U8T_data_L;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InitXintf16Gpio();        //zq
   InitPieCtrl();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configtestled();

   //   LED1=1;
  // DELAY_US(10);
  //    LED2=1;
  // DELAY_US(10);
   //uchar str[6]={"RS232"};
           /* 系统初始化 */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0);         //延时100US(12M晶振) */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宜小于 2S
              Delay(20000);*/
           }//elihw

}//MAIN
/*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接收中断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
        }
} */

void configtestled (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5 = 0; // GPIO0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5 = 1;  // GPIO0设置为输出
/*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0; // GPIO1 = GPIO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2 = 0; // GPIO0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 = 1;  // GPIO0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3 = 0; // GPIO1 = GPIO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4 = 0; // GPIO1 = GPIO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4 = 1;
   EDIS;*/
}
//===========================================================================
// No more.
//===========================================================================

程序有问题,但刚开始学,本来是51单片机的程序,想转成dsp的

网友A(2018-07-24):
和单片机一样    唯一注意的就是速度较快    注意延时量等是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