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WM,打开会有延时问题

楼主(2017-03-14):
请教:
   我在用STM8S103时,在打开关闭PWM,为什么打开时会有延时,就是说在我想的打开时,单片机延时一会才打开PWM,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延时多久啊,你单独弄PWM试试看,是不是别的程序中断或者停止了。。

网友B:
启动PWM后,还有延时吗

网友C:
PWM配置好了就直接输出了。

网友C:
看看你的中断程序是不是优先执行,配置延迟了。

楼主:
已经解决,清了定时器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清了定时器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定时器计数器在什么时候清?是启动PWM之前吗

网友E:
清了定时器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为什么啊,楼主的定时器做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