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NA129偏置电压测量

楼主:
有个产品上用到了INA129PA,有几个测试不良,换过INA129PA后正常了。然后想测试一下他的偏置电压是不是如芯片手册写的那样

按照测试条件和芯片手册里的基本连接图。VS通过两个开关电源输出±15V电压,其他和方框里的电路图一样。

现在问题是Vin-和Vin+是同时接地还是只连接不接地。测试条件里对输入共模电压没有说明。

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希望能给与指点

楼主(2017-03-15):
根据手册里,测试条件里对共模电压没有约束。我感觉只要在共模输入电压正常范围内即可了,共模电压的输入范围是(V-) +1.7V ~ (V+) -1.4V,把2个输入引脚都接地。1脚和8脚开路,RG就等于无穷大了,增益G = 1 + 49.4kΩ/RG,G就等于1了。
手册里INA129PA的偏置电压最大是±125±1000/G μV,只要VO 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了

不知道我这个测试方法对不对,希望大家给与建议。

网友A:
这么做是没错,可是这么小的电压,你怎么测量呢?稍微一点点电源的纹波都在mv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是没错,可是这么小的电压,你怎么测量呢?稍微一点点电源的纹波都在mv级别了。 ...

这确实影响很大,我的做法是测量结果减去电源的纹波。这也就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数值

网友B:
这个器件手册的的确是非常好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