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分散加载的实现(scatter)

楼主(2017-03-14):
这篇**确实不错,拿来主义了。呵呵

很多朋友对分散加载不是很理解,其实它的原来很简单,这些加载的原理都源自生活。

由于现在的嵌入式技术发展比较快,各类存储器也层出不穷,但是它们在容量、成本和速度上有所差异,嵌入式系统又对成本比较敏感,那么合理的选择存储器和充分的利用存储器资源成为一个必要解决的问题。咋们工程师最喜欢的就是发掘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基于嵌入式系统对存储器的敏感,那么要合理的利用存储器资源,就必须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工程师们发现,可以把运行的程序放在不同成本的存储器中来寻找这个成本的支点,比如把没有运行的但是较为庞大的程序放在容量大、成本低、速度也较低的FLASH存储器中,要用的时候再去拿。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嵌入式本身就对信号的处理速度有较高的要求,这点在实时操作系统的定义上上有所体现。所以那些经常要用的程序段如果要保证其高速的运行那么就得放在一个在高速的存储器中,不过这是有代价的:较高成本,小容量。但是,相信由于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终将被解决,到时候寻找平衡点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好了,说了多了点。切入正题。

楼主:
  程序总有两种状态:运行态和静止态。当系统掉电的时候程序需要被保存在非易失性的存储器中,且这个时候程序的排放是按照地址依次放的,换句话说:我才懒得管它怎么放,只要不掉就行。当系统上电后,CPU就要跑起来了,CPU属于高速器件,存储器总是不怎么能跟得上,既然跟不上那么我们就尽量缩短它们之间的差距,那留下一条路,那就是尽量提高存储器的读取速度,存储器类型决定其速度的水平,那么尽量放在速度高的存储器就成为首选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就把要执行的程序暂时拿到速度较快的RAM中。那么拿的过程就牵涉到程序的加载了。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映像文件由域(region)、输出段(output sections)和输入段(input sections)组成。不要想得太复杂,其实他们之间就是包含与被包好的关系。具体关系是这样的:

        映像文件 >   域 >  输出段 >  输入段

输入段:

        输入段就是我们写的代码+初始化的数据+应该被初始化为0的数据+没有初始化的数据,用英文表示一下就是:RO(ReadOnly),RW(ReadWrite),ZI(ZeroInitialized),NOINIT(Not Initialized)。ARM连接器根据各个输入段不同的属性把相同的拿再一起组合一下就成为了输出段。

        请看看平时写的东东: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AREA    DSEG1, DATA, READWRITE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看出其属性没?

楼主:
输出段:

        为了简化编译过程和更容易取得各种段的地址,那么把多个同属性的输入段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在一起,当然这个输出段的属性就和它包含的输入段的属性一样咯。输入段的排放规律就是:最先排放RO属性的输入段,然后是RW属性段,最后是ZI或NOINIT段。

域:

        为什么还要加一层域,我的理解是由于代码的功能不同,那么我们有必要把不同功能的代码分类放。我们可以把需要高速执行的代码放在一起、把对速度要求不高的放在一起、把执行频率高的放在一起,把执行频率低的放在一起...那么按照这种方式放的代码就可以根据其具体需要放在不同的存储器中了。这样可以提高程序执行速度。一个域中包含1~3个输出段。

楼主:
映像文件:
         我暂时把映像文件理解成烧到存储器中的文件,由N个域组成。这些域其实可以看做是独立的模块,只是他们按照一定的顺序(这个顺序还是:RO+RW+ZI)被捆绑在一起,这样才方便烧写到非易失存储器中去。
        好了,了解了映像文件的组成,那么来看看映像文件是怎么跑起来的。
       映像文件就是有N节车厢的火车,车厢(域)里装着要送到不同站(不同类型的存储器)的货物。到相应的站了,那么就把相应的车厢拿下来。指挥拿这个的就是scatter文件。拿下货物车厢后,我们就解开它,把里面的品牌为RO的货物提取出来,按照scatter的指示发给某个地址,然后再先后把品牌为RW和ZI的货物发到scatter指定的地址。
       看看这个加深理解:
       LOAD_ROM1     0X00000000    ; 从火车上取出来时的地址(如:成都站)
{
            EXEC_ROM1       0x40000000
            {
                   PROGRAM.O(+RO)  ;把品牌RO的货物发给0x40000000去
                    RAM1          0x80000000
                    {
                    PROGRAM.O(+RW,+ZI);把品牌RW,ZI的货物依次发给0x80000000
                     }
             }
             ......
}
其他的段也可以这样依葫芦画瓢。
scatter的原理就介绍这样,其中的语法和规则要多写多把代码的地址拖出来看才能体会。不过都是很简单的,生活中的小常识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设计这些规则的工程师的灵感就是源自生活。嘿嘿...享受把代码随处放的乐趣吧

网友:
一般默认设置就行了,这个应该是为了防止盗版。

网友A:
工程师们发现,可以把运行的程序放在不同成本的存储器中来寻找这个成本的支点,比如把没有运行的但是较为庞大的程序放在容量大、成本低、速度也较低的FLASH存储器中,要用的时候再去拿。

网友A:
而官方提供的分布文件是最优化后的,因此还是按照官方提供的开发文件里的为准,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