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555单稳态 触发延时问题 求解谢谢

楼主:
做一个高电平触发  高电平是stm32输出的  3.3v左右   触发信号发生后   导通继电器   延时一段时间  在关闭     555供电5v
用555做的一个单稳态触发器  低电平触发    可以用   现在前面要做一个高电平触发的    前面我打算接一个三极管  在接555   但是不行   求解

网友A(2017-03-14):
MCU给出的信号不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为什么还要加元件多搞一级?

网友A:
对了,让继电器ON一段时间,完全可以全由MCU搞定,不需要555.

网友B:
试试这个,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看看行不行.

管子就npn的就行了是吧   这里只有9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让继电器ON一段时间,完全可以全由MCU搞定,不需要555.

stm32和这个不是一起的   在用单片机成本就高了  虽然现在OTP便宜  但是还是比555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子就npn的就行了是吧   这里只有9013

你不妨试试看,有必要的话,调整一下电阻值,另外你采用PNP型的时候,结果不行,是不是STM32提供不了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妨试试看,有必要的话,调整一下电阻值,另外你采用PNP型的时候,结果不行,是不是STM32提供不了这么 ...

我用pnp没有接555时   是可以出来我要的    但是接上555   电压就不对了  不管怎样电压都是2.8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pnp没有接555时   是可以出来我要的    但是接上555   电压就不对了  不管怎样电压都是2.8v左右 ...

那你不妨试一下将10K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单独接上555,看看电阻上有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妨试一下将10K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单独接上555,看看电阻上有无电压. ...

不明白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妨试一下将10K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单独接上555,看看电阻上有无电压. ...

是直接给555输入加个下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在555输入端接10K电阻到地,看看电阻两端有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555输入端接10K电阻到地,看看电阻两端有无电压

谢谢    按照上面您那个npn的解法  解决了  但是还是弄不懂 为什么那样接PNP不行

网友C(点评):
检查1楼所加的PNP管,输入输出波形是否画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按照上面您那个npn的解法  解决了  但是还是弄不懂 为什么那样接PNP不行   ...

在PNP型三极管的BE两端并一个电阻看看

网友C(点评):
PNP截止为-,NPN截止为+,楼主弄错。

网友D:
单片机输出信号的频率是不是太快了啊

网友E:
10K电阻,和三极管配合使低端电压达不到零,也就是说三极管没有工作在饱合区,或者楼主用一下NPN试试

网友C:
用NPN管比较合理。

网友D(点评):
分析的很好,pnp没办法翻转

网友B:
说了这些,还没有对你的电路仿真呢,试着仿真了一下,见图:

对该电路修改了一下,如下:

如果你**使用PNP型三极管的话,你不妨采用上图电路。

网友F:
4楼的NPN管接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了这些,还没有对你的电路仿真呢,试着仿真了一下,见图:

谢谢  请问这个是啥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这个是啥软件

Multisim 14.0.1

网友G:
你用的是试用版吗? 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试用版吗? 怎样**?

用的是**版,至于如何**,你可以百度一下,以下是文件包括**工具以及汉化包。

**及汉化: Multisim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版,至于如何**,你可以百度一下,以下是文件包括**工具以及汉化包。

**及汉化: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