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测出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7-03-14):
刚拿到一块stm32f4  自己做了块板子 把板子焊上去后 不能下载程序 下程序用的是bsl下载  电路的连接我已经检查过很多遍了 没有错误 现在就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测出芯片的好坏

网友A:
可以重新取下芯片 焊其他好的芯片来验证。。。

网友B:
感觉焊接的话芯片不是那么容易坏,再有,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应该有对应的错误信息。

网友C:
我用的都是买的最小系统板,也焊过一个,但空板子也是买的现成的,所以也给不了建议了。

网友D:
自己再好好检查一下吧,先检查硬件,然后下载工具是否合适,一步步来

网友E:
换个板子试试,比如官方的开发板,用你的下载方式试试。

网友F:
先检查是不是芯片存在短路的地方。

网友G:
这个只能通过其他芯片来进行测试,很多情况都是没有焊接成功吧。

网友E:
贴片的芯片,焊接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H:
仿真器是由于MCU调试仿真使用,可以单步、步入、步越、断点。

网友I:
焊接之后才能知道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J:
查看一下芯片的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呢?

网友K:
换个板子试试程序,或者换片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