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仿真器和编程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3-14):
仿真器和编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个人理解:仿真器是不是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也能控制芯片的单步运行程序,而编程器就只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不能控制芯片的运行。。

网友B:
仿真器,就是“仿真”,将仿真器的仿真头插到你板子上处理器的插座中,来模仿处理器的运行。。。

网友C:
同时可以查看程序运行过程中的细节、对“处理器”中的寄存器进行修改,来达到调试程序的目的。

网友D:
编程器就是将你编译好的程序代码烧写到芯片内的Flash/EEPROM中。。

网友E:
编程器,将你编译好的程序代码烧写到芯片内的Flash/EEPROM中。

仿真器,顾名思义,就是“仿真”,将仿真器的仿真头插到你板子上处理器的插座中,来模仿处理器的运行,同时可以查看程序运行过程中的细节、对“处理器”中的寄存器进行修改,来达到调试程序的目的。

网友E:
仿真器 (simulator) 只在 PC 上执行指令,不能与硬件有任何连接,只测试程序上的逻辑及流程,没有发现问题不代表在实际运行时正确.只作初步测试用,协助工作. 编程器 (programmer) 是完成在伤真器中软件测试,没肓发现问题,把程序的 HEX 或 BIN 代码写进单片机内或 EPROM, Flash (如用外置**). 要完成开发工作,编程器是必需买,仿真器可帮忙开发工作,减少开发时间,如你对程序非常有信心及经验,可以有足量金钱下才买. emulator是可以带硬件运行的,而simulator只是做软件上的测试。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仅仅通过emulator,目前没有emulator能够做到真正等于硬件环境。仿真仅仅是仿真,所以必须要用编程器。目前推出了一些什么“ICD"、"ISP"之类的可以提供BDM口或JTAG端口他们可以实现对仿真和编程的集成,省去了即买仿真器又买编程器的钱。

网友E:
编程器是由于把编译好的文件烧写到MCU芯片上去的,一般编程器都用其相应的编程器软件配合使用.
仿真器是由于MCU调试仿真使用,可以单步、步入、步越、断点、执行到光标处等一系列调试手段,并可以执行到程序的任一位置,查看变量.
现在有些高级的,已经把编程器和仿真器做到了一起,但价格也比较贵一点点.

网友F:
程器是由于把编译好的文件烧写到MCU芯片上去的,一般编程器都用其相应的编程器软件配合使用。

网友G:
仿真器是由于MCU调试仿真使用,可以单步、步入、步越、断点。

网友H:
仿真器是结合在电脑端的开发环境一块工作的。

网友I:
编程器就只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吧。

网友J:
编程器可以离线下载,不用焊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