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的抗干扰性???

楼主(2017-03-14):
如何解决单片机的抗干扰性问题呢?求解答

网友A:
找到干扰源 按其特点 来选择相应的办法!!!

网友B:
如果用C写程序,一般可以不考虑ACC,R0的用法,这是编译器的事,但如果用汇编,对ACC,R0的使用就是体现功力了,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参照编译器对ACC,R0使用原则

网友C:
抗干扰要从硬件和软件方面同时进行处理的。。

网友D:
这样存储的数据存在eeprom中,即使每次单片机重启动了,也不造成整个系统的紊乱的

网友E:
静态变量在各个任务切换时保存不变,也就是说静态变量不管执行的是那段程序,都在RAM里占据一个位置。。。

网友F:
弄个铁壳子屏蔽。最好了,你拆个手机可以看到,很多芯片和集成块都被铁壳子包裹住。

网友G:
我在没有增加多大功耗的前提下,解决了单片机的抗干扰问题的。。

网友H:
这就是所谓山不转水转吧

网友I:
这个问题时有些难度,,不过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J:
寄存器是硬件电路了。

网友K:
首先得知道干扰源是什么,电源原因?走线原因,还是有电机干扰什么的

网友L:
使用电源需要注意,分开信号地。

网友L:
注意信号的EMC和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