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

楼主(2017-03-14):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回下,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KHz的信号,高脉冲最多可以sample多少个点?

网友A:
ADC的采样和转换时间可以从数据手册中查到的。

网友B:
高脉冲可以才几个点的简单计算方法是:高脉冲宽度/采样周期。

网友C:
如果认为转换时间是从采样到输出数字码的时间,那么实际的转换时间就是1/Sample Rate。

网友D:
如果指代的是采样之后的实际转换时间,那么就要查手册了。。

网友E:
一般这个数据我们并不是很关心,因为对系统并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F:
你也可以通过定时器测试一下,启动定时器后启动ADC,然后ADC完成后,读取定时器。

网友G: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这个数值是和IC设计时候的采样保持电路有关。。

网友H:
一般存储和转换的时间可以不必过多考虑。

网友I:
从第一个样点确实会滞后一些 ,应该不影响你的处理。

网友J:
datasheet里面有具体的公式,代入参数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