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DSP对视频进行处理

楼主(2017-03-14):
本人想使用一块达芬奇系列的DM6437对采集的视频进行灰度化处理,现在已经能够实现视频的采集与显示,但是进行灰度化处理的时候出现问题了,采用的是ping-pong操作进行视频处理,所以请问哪位大神对这方面比较了解,还请帮忙解答一下,有偿解答,我的微信号是18811772663,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DSP的处理有视频处理的教程。

网友B:
这种处理   好多开发板或试验箱都有例程   找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openCV这个。

这个不就是做图像识别的吗?

网友C:
查看一下图像的灰度化原理和实现

网友D:
灰度处理这个有DSP代码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openCV这个。

做图像处理就是可以实现灰度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的处理有视频处理的教程。

请问在哪可以找到视频,方便告知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灰度处理这个有DSP代码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不用ping—pang缓存的话我能实现,但是使用乒乓缓存的话就一直调试不出来,编译也没错误,但是就是不显示图像

网友E:
减小图像原始数据量,便于后续处理时计算量更少

网友F:
pingpang操纵不是FPGA实现的吗

网友F:
灰度处理就是将图片压缩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