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问图中的两个10K电阻,是下拉电阻吗?

楼主:
请问图中的两个10K电阻是下拉电阻吗?

网友A(点评):
当然不是了

网友B(2017-03-15):
先看看什么是VSS,VDD,GND,VCC之类的

网友C:
上拉电阻
接VDD

网友D:
明显是上拉电阻

网友:
上拉电阻 接 电压
下拉电阻 接 地

网友E:
接的VDD是上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什么是VSS,VDD,GND,VCC之类的

上拉接VDD

网友G:
接的IIC信号吧,应该改为4.7K上拉

网友H:
瓦特了,刚开始还以为是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