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调试问题

楼主(2017-03-14):
我在调试nrf2401成功后,手贱去掉了接收端的nrf2401的VCC电源线,等我在连接VCC后,成功的实验现象就再也没有了,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怎么了

网友A:
没用过 nrf2401,我都用ti的无线ic

网友B:
有可能损坏了。

网友C:
检查焊接、连线之类,只要没有加错电源,那芯片是不会损坏的

网友D:
问题也可能出在发送端,所以别只检查接收端。

网友E:
这个一般用的多的

网友F:
示波器抓模块的管脚看看

网友G:
断电重启,不行估计就坏了,有些超声波就是不能先接线在接VCC,不知道这个片子会不会

网友H:
这个的电压是3.3V的供电电压

网友H:
重新启动一下驱动的MCU试试,初始化一下。

网友I:
把芯片重新复位,重新配置NRF通信。

网友I:
通信的地址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