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钟问题

楼主(2017-03-14):
AM335X的GPMC下挂FPGA,还需要单独的时钟给FPGA吗
做AM335X过程中发现他的GPMC总线接口的GPMC_CLK管脚只有在对接口操作时,时钟才出来,不操作就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外面挂了一个单独的fpga。最开始想用GPMC_CLK来作为FPGA的时钟源,现在没有了,头大,是不是我还要单独的给个时钟给FPGA啊,知道的大神请指导一下,怎么才能让我的FPGA工作起来啊。

网友A:
不需要 不是有个时钟引脚吗

网友B:
时钟引脚是GPMC_CLK 还是其他(如CLKOUT1)

网友C:
fpga没有时钟吗

网友D:
FPGA可以通过AM335X输出时钟信号。

网友D:
可以做外部的时钟信号输入。

网友E:
操作的时候有不就可以吗

网友F:
可以用IO模拟个时钟进去,然后用pll倍频

网友G:
这两个我觉得完全不用同源啊    直接各自用自己的时钟

网友H:
AM335X不能输出时钟信号?

网友H:
FPGA的时钟一般跟A9芯片的时钟信号同步。

网友I:
CLKOUT1 pin脚输出

网友I:
把 pin 脚 设置为 内部时钟输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