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5949 LPM3模式下接收错误

楼主(2017-03-14):
最近使用MSP430FR5949发现在串口波特率为115200下,mcu从LMP3唤醒是,接收数据错误,原因大概为起始位判断错误,这个有谁遇到过  求指教

楼主:
来人帮帮忙

网友A:
起始位都有问题,这个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呢。需要在看看,参考下官方的例程

网友B:
首先查看在LPM3模式下使用的是哪种时钟

网友C:
低功耗模式下,需要掌握中断的设计的

网友D:
LPM3模式下,内部DCO可以用?楼主您要再看下是disable还是active。

网友E:
看看官方的一些文档或者看看官方的例程

网友F:
可能信号存在干扰才造成的。

网友F:
如果不使用LMP3低功耗能够接受正确吗?

网友G:
是不是跟着波特率有关系吗

网友G:
LPM3模式下,唤醒的方式不一样吧。

网友H:
接收数据错误,是前端的数据有错误?

网友H:
如果不进入LMP3,接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