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操作系统的DSP

楼主(2017-03-14):
现需要带有操作系统的DSP,用于工业控制领域,包括信号采集和处理、网络通信,数据和故障分析、程序及数据的储存和上/下载等功能?  对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较高。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推荐的DSP,最好有相应的开发板!

网友A:
用TI的C2000足够了

网友B:
移植ucos操作系统吗

网友B:
现在有TI-RTOS系统也可以使用。

网友C:
TI的DSP有自己的操作系统DSP/BIOS,也见过用C2000的片子移植uc/OS的,但是没有用过

网友D:
DPS本身是硬件不可能带操作系统,而可以在DSP上运行的操作系统就多了,多数常见嵌入式操作系统都可以在DSP平台上运行

网友E:
楼主需要的那些功能,自己写吧,操作系统本身是不涉及具体应用层面的东西的

网友F:
DSP+ARM的选一款通用芯片的

网友G:
德州仪器的DSPC6400系列

网友G:
TI的DSP开发软件有自带的实时操作系统,TI-RTOS。

网友H:
你用的是DSP/BIOS吗?

网友H:
ucos是确定可以跑的

网友I:
TMS320DM648就可以。

网友I:
现在的TI-RTOS可以直接应用在DSP上。

网友J:
一般的dsp的芯片的都可以跑操作系统的撒

网友K:
TMS320DM634

网友K:
可以使用TI-RTOS

网友L:
现在只要是dsp的资源够用,能满足操作系统的需求的,,就可以上操作系统的啦

网友M:
现在 的操作系统的越来越多了,,可以彼此融会贯通的

网友N:
如果对于没有要求的,可以使用ucos

网友N:
DSP/BIOS是一个简易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O:
现在有RTOS可以移植到DSP上。

网友O:
楼主使用的DSP可以选择DM634.

网友P:
楼主的思路是OK的,,根据所需的功能性能的先选择对应的开发板的

网友Q:
这个就看TI的厂家怎样去操作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对于没有要求的,可以使用ucos

这个ucos操作系统有移植成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DSP/BIOS是一个简易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这个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开发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