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低频集成功放

楼主(2017-03-14):
各位大神有知道1HZ以下的集成功放的吗?还请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基本就是直流了吧,负载是啥呢?功率够的(运算)放大器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B:
甚低频,用D类最好不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甚低频,用D类最好不过,

牛人的话,俺想了半天,感觉有点收获

网友D:
用D类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甚低频,用D类最好不过,

不懂

网友F:
用可以到直流的AB类或D类功率放大器。

网友G:
任何型号的集成功放,都可以工作到1Hz甚至更低。

网友H:
楼上说的是,直流信号输入运放不还是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