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移植linux显示白屏

楼主(2017-03-14):
最近移植AM335X内核,使用了TI官方的linux-3.2.0-psp04.06.00.11,不知为什么LCD正常显示一段时间后就白屏,其他程序均正常,请问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看了半天代码没发现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定位    如果跑一段时间挂了
你看看其他外设有正常工作吗

网友B:
外接的LCD存在问题吗?

网友B:
LCD不稳定,查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CD不稳定,查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电源不一定存在问题

网友C:
LCD可能过热造成的,重启试试。

网友D:
/etc/X11/xorg.conf 恢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D:
1) ctrl+alt+backspace注销切换到登录界面

2)左下角option里选择change section, 选择failsafe terminal

3)输入帐号密码进入后,在命令行输入gconf-editor

4)依次选择Desktop->Gnome->Applications->window_manager , 把两处/usr/bin/compiz改成/usr/bin/metacity

5)ctrl+alt+backspace注销切换到登录界面,change section 选择gnome

网友E:
这个是linux操作系统的操作的。。

网友F:
配置有问题

网友F:
LCD的驱动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G:
这个额肯定是程序里面的某个特性跑飞了

网友H:
这个在检查下移植的过程的

网友I:
是不是电源供电有问题?

网友I:
电源不稳定,建立使用稳定的电源模块。

网友J:
使用其他的AM335X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J:
LCD正常显示一段时间后就白屏,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干扰的。

网友K:
这个看来是在移植过程中哪个细节的没注意到的

网友L:
能够运行就是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L:
检查一下供电吧,可能电源问题。

网友M:
是不是兼容性不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D:
1) ctrl+alt+backspace注销切换到登录界面

2)左下角option里选择change section, 选择failsafe terminal

这个能够配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