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7D ADC采集设置

楼主(2017-03-15):
请问谁知道,28377的内部4个ADC是公用16个soc,还是每个ADC都有16个soc,如果要设置4个ADC同时连续采集,如何设置??如果4个ADC公用16个soc,那么如果soc0同时配置4个ADC,四个转换的结果存放在哪个寄存器?

网友A:
从手册上看是每个adc有16个s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上看是每个adc有16个soc。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设置连续转换就可以。

网友B:
4个ADC同时连续采集,也是需要有先后转换顺序的。

网友C:
16个soc是什么?

网友C:
4个ADC同时连续采集也是需要逐渐转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ADC同时连续采集,也是需要有先后转换顺序的。

那如何达到手册上说的14M的转换率?
连续采集需要这只EOC和INT配合触发么?

楼主:
16个ADC开始转换控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