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472 24小时慢3秒要增加修改哪个校时寄存器,怎么改?谢谢!

楼主(2017-03-15):
说明书都是英文,太难看了,谢谢!

网友A:
每24小时调整3秒就好了
你这个应该是晶体精度,一改就更大吧

网友B:
RTC中有個校正寄存器,要先知道32K晶振的徧移値後,寫入校正寄存器後即可

网友C:
每天你加3秒就行了。

网友C:
你都会编程了,还担心看不懂?

网友D:
中文版已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