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教一个关于稳压的问题,整了好久了

楼主(2017-03-15):
如上图所示,我现在做的是一个脉冲发生器的一个东西,通过级联之后得到700多V幅值的脉冲,我现在要把电压稳到10V,并且下降沿也要尽量小,第二张图是仿真的图,可以看出下降沿是得到了改善电压也是够的,而实际情况是电压可以稳到10v,但是下降沿并没有对得到改善,说明一下,700多V的时候下降沿是6ns左右,那我把它稳压到10V不是应该更小吗,实际情况并不是,求教大家分析分析情况以及解决方法或者提供一下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电路150V电源电压能出700多V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150V电源电压能出700多V脉冲?

这个是简图,是多级级联后得到的

网友B:
可以试试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合适的电容
另外你说明文字描述的是下降沿,而图上的是上升沿,图上的两条线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合适的电容
另外你说明文字描述的是下降沿,而图上的是上升沿,图上的两条线哪 ...

管子出来的是下降沿的,我需要的是正脉冲,还有一些其他处理,没说清楚不好意思..仿真图上上面的是稳压后的10V嘛,下面是稳压前的..你说的方法是弄个RC来加速吗?是不是应该并个不是很大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简图,是多级级联后得到的

级联上N级,150V电源电压也出不来700V脉冲。

既然“这个是简图”,为何不把全图贴出来?相当怀疑楼主是否想得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