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PCB的影响

楼主(2017-03-15):
最近做了一款产品的小批,主控用的是STM32F401.发现有30%的PCB板出现串口通讯不良的问题,使用风枪对PCB稍微加热一下通讯就没问题了,当温度降下来之后依然会出现通讯问题。是不是温度对PCB的某些参数产生了影响?

网友A:
应该是板子上的器件,你用烙铁头靠近器件,一个一个排除.风枪打击一大片抓不到真凶.哈哈

网友B:
怀疑是上拉电阻太大,甚至可能是没有上拉电阻;
反正是元件参数没计算好

楼主:
上拉电阻用的是10K,我试过把电阻改成5.1K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C:
检查下电容、电阻器件吧,觉得重点应该电容

网友D:
如果排查芯片来料的问题,一般是设计问题才会带来这种现象。

网友E:
我用stm32f100c8t6b,485通讯,出货过10K了,很稳定的,你用的外部晶振么?

网友F:
温度降低,器件阻值和温度都受影响,阻值会增大;之前我做的一个485中继器也是低温时通讯故障,调整电阻参数,低温测试正常

网友G:
如果只是部分板子的问题,那检查焊接问题。都如此,检查设计或器件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用stm32f100c8t6b,485通讯,出货过10K了,很稳定的,你用的外部晶振么?

请问外部晶振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请问外部晶振有什么影响吗?

我担心你用的内部振荡器,通讯速率高时,由于温度变化导致振荡器的频偏,进而引起数据错误,用外部晶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