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us,matlab,Multisim各有什么优缺点?什么环境下合适用

楼主(2017-03-15):
Proteus,matlab,Multisim各有什么优缺点?什么环境下合适用

matlab还没用过,另外两个用过,感觉Multisim更侧重于模拟电子,Proteus更侧重于单片机,一般会在Proteus上调试AVR之类的单片机,要做小的电子制作了就用Multisim,不知道matlab怎么样

网友A:
multisim 侧重于模拟数字电路原理特性级仿真分析,优点:
在国内使用比较普遍各种资料比较多,模型制作容易获得.缺点:
无MCU级仿真(虽然新版也支持但很少可用的MCU).
PROTEUS 相比MULTSIM则侧重于MCU,ARM,LCD,I/
O处理器件的逻辑,语言等等仿真调试.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提供各种常用MCU的IDE环境联调.优点:
集成丰富的MCU,外围器件模型,提供各种IDE仿真接口.
缺点:模拟电路方面仿真比MULTISIM稍显薄弱.
MATLAB 是适合做数据分析计算的

网友A:
Multisim有超强板级的模拟/数字电路板的设计工作。它包含了电路原理图的图形输入、电路硬件描述语言输入方式,具有丰富的仿真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