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能通过SPI与蓝牙芯片CC2540连接,然后与手机蓝牙通信吗

楼主(2017-03-15):
现在先想利用把蓝牙芯片作为手机与51单片机的通信纽带,目前是使用串口可以实现。但由于长速度较慢,想利用SPI实现蓝牙芯片CC2540与51单片机之间的通信(速度比串口快),但是协议栈里没有实例,问题:
1、是不是只需要在蓝牙协议栈里添加SPI通信的代码就行?
    就是从机程序通过simpleProfileChangeCB函数里接收手机端数据,这个数据通过特征值characteristic取出,然后可以直接通过SPI发送到51单片机端吗?那么从51单片机发送到蓝牙芯片后,蓝牙芯片要如何通过SPI接收并发送到手机端呢?
2、或者涉及到底层驱动,有没有做过的,能提供具体的指导呢?
    就是说 要在HAL层或者更底层去修改?小白在这里就不懂怎么分析了。。。

网友A:
建议直接买一个支持spi通讯的cc2540模块,如果不熟悉蓝牙协议,自己开发cc2540固件挺麻烦的

楼主:
好像没看到有SPI蓝牙模块。。固件是指哪一层的驱动?

网友B:
你的思路有问题,cc2540通讯瞬时速度高,但数据长度有限,不适合大数据传输。这款芯片本身就支持SPI和IIC,但是为了接口拓展而不是为了提高速度。如同你就传输8个字节,采用2400bps和115200bps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