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采样中断频率问题

楼主(2017-03-15):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描述如下:
我使用epwm1作为AD采样的触发信号,寄存器设置的是第一个事件触发,这样的话理论上就是pwm周期和ad采样周期是一致的,ad采样中断的频率应该和pwm也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存在我把epwm的频率调低了,ad中断的频率和pwm才能一致,但是pwm在12khz下,ad的中断次数会随着运行时间,与epwm1的中断次数相差越来越大,pwm在2-3khz的情况下,ad采样中断就可以和pwm中断一致的!哪位有经验,能分享分享

网友A:
直接使用扫描进行保证信号一致。

网友A:
你的ADC频率能够到多少?

楼主:
ad采样频率设置的是和pwm一样的,12kHz,pwm信号是12k,但是ad采样中断的频率没有这么高,大概有3-4k左右

楼主:
因为我现在想保证pwm和ad采样的频率一致,均为12khz,没考虑用扫描

网友B:
这个频率有什么问题

网友B:
ad中断的频率和pwm可以通过扫描的方法实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