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步进电机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7-03-15):
麻烦各位大大帮我看看,我程序烧写成功,然后检测了PWM引脚,PWM信号符合我的预期,但是步进电机接口就是没信号。
后来看了电路图,感觉这个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啊。每个二极管上面反向接5v电压,那么正向的引脚端,也就是三极管的C极集电极是不是永远都是0啊,那么三极管通不通不都一样了嘛。

楼主:
好吧,原来拉高电平是靠端口5v供电来拉的。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是是测不出电平变化的。只有接上电机才能变化。不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这个自己怎么结贴??

网友A:
恩  这个不接电机就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