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大神帮忙看看我这个问题啊

楼主(2017-03-15):
请大家救命啊,我装好Cadence16.6后,再装ansoftlink准备**的过程中,发现cadence不行了,打开就把图片中的问题。。。
网上搜了一些方法都不行啊。
先行谢过!~

网友A:
先判断是文件不行还是软件不行
软件不行,重装 或者重新**
文件不行,用高版本打开,database check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