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无缘蜂鸣器与有源蜂鸣器区别?

楼主(2017-03-15):
本来设计的是用 无源蜂鸣器,后来用错凤鸣器,焊接成了有源的了,但是结果发音正常,好像和无源凤鸣器一样。所以有了疑问:二者区别到底是什么?
不是说无源的没有 振荡源,需要用周期性脉冲驱动么?而且可以通过更改脉冲频率来改变音调。有源蜂鸣器只要给一个高电平就可以一直发音了对吧,它的音调因该是固有的,不能自定义更改的吧!?
这样说来的话,出现上述情况难道是巧合?——我设定的脉冲频率恰好和那个有源的一致或接近了?而且有源蜂鸣器可以替换无源的? 那么无源的应该不能替换有源吧。
情况就是这样 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对有源无源的理解是对的,如果你周期性驱动的频率不太高,驱动有源蜂鸣器会出现类似于“调制”的效果,可能听不出来。

一般来说,无源的使用更方便,稍加调制可以做出很好的声效,比如Philips的空气炸锅,用有源蜂鸣器调制出了类似机械铃铛的效果,很舒服。

网友B:
无源要省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