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4427插件的和贴片封装还有什么不同么?使用条件不一样!

楼主(2017-03-15):
设计的板子,用贴片封装的  TC4427AEOA  完全没有问题,但一用  插件的  TC4427AEPA  就烧坏,开机马上就坏,还会将IGBT也弄坏。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请对比厂家给出的数据手册,看电气参数是否相同,一般按经验,非功率器件与封装无关。还有考虑你PCB的绘制问题,是否有时间参数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