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 NUCLEO-F722ZE评测(7)PCROP测试

楼主(2017-03-15):
[STM32F7] NUCLEO-F722ZE评测(7)PCROP测试
    STM32F722的一个亮点是具有PCROP功能(Proprietary code readout protection ),这是是一个专有代码读出保护的功能。当使用 PCROP时,用户扇区(0--23)Flash 能够阻止D-Bus的读取指令;保护功能选择通过FLASH_OPTCR寄存器的SPRMOD选择位进行选择:与RDP 对整片Flash读保护不同的是,它只是针对Flash 的某些特定区域进行代码的读写保护。它可以被用来保护一些IP代码,方便进行二次开发。
   受PCROP 保护的区域是无法使用D-Code 总线进行读访问的,所以在这片区域中只允许执行代码(通过I-Code 总线取指令),数据读取是被禁止的。因此,受保护的IP代码不能访问存储于同一块区域内的关联数据,比如文字池(literal pools)、分支表(branch tables)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需要通过D-code总线进行读取的常量数据。所以受PCROP 保护的代码只能是只执行的指令代码,并不包含任何数据。因此,我们在编译受PCROP保护的IP 代码时,必须对其进行配置,以避免生成文字池。
  本次评测参考ST官方的《STM32F4xxPCROP应用》一文, 练习了跑马灯例程在STM32F722ZE上运行PCROP的过程。
1、在IAR7.80.4环境下配置PB0、PB7、PB14为输出,驱动3只LED,跑马灯循环中熄灭3只LED的代码写成一个独立函数Light_Clear(),单独存放在名为Sector_Test.c文件中。这个Light_Clear()函数编译时制定存储位置在PCROP保护区,地址在0x08008000,供主函数调用。
//Sector_Test.c
#include "stm32f7xx_hal.h"

#pragma location = ".CODE_Flash"
void Light_Clear(void)
{
GPIOB->ODR &=~0X4081;
}
//--------------------------------------------------------------------------------
//mai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7xx_hal.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extern void Light_Clear(void);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while (1)
  {
    Light_Clear();
    i=0X2FFFFF;
    while(i--);
    GPIOB->ODR |=0X4000;
    i=0X2FFFFF;
    while(i--);
    Light_Clear();
     i=0X2FFFFF;
    while(i--);
    GPIOB->ODR |=0X0080;
    i=0X2FFFFF;
    while(i--);
    Light_Clear();
    i=0X2FFFFF;
    while(i--);

    GPIOB->ODR |=0X0001;
    i=0X2FFFFF;
    while(i--);
  }

2、在Options->C++/C Compiler-Code里打勾“No datareads in code memory"

3、参照《STM32F4xxPCROP应用》修改Startup_stm32f722zx.s

4、修改stm32f722xxflash.icf

5、先编译下载,试运行,跑马灯可以跑了。

在反汇编栏里可以读到Light_Clear()函数的反汇编代码和地址,

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 4.0,在Targwe memory栏的相同地址处同样可以看到到这段代码。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把要保护的代码正确加载到预期的存储区域0x08008000-ox08008014。

6、点击Target->Option Bytes

在Flash protrction mode栏里选择Read/Wrint protrtion,把地址0x08008000的Sector 2选项打勾,点击Apply。

此时,回到Targwe memory栏,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里的数据都看不见了。
退出TM32 ST-Link Utility 4.0,按一下Reset按键,跑马灯又开始运行了。我们的PCROP成功完成配置。跑马灯的视频太平常了,就不上传了。

STM32F4xx PCROP应用.rar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ID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IDE吗?

BIN附件刚上传,代码在1楼,那些STM32CubeMX过程在以前帖子都有,就省略了。确实需要再上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N附件刚上传,代码在1楼,那些STM32CubeMX过程在以前帖子都有,就省略了。确实需要再上传了。 ...

其实我想要IAR,我的IAR版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要IAR,我的IAR版本太低了

。。。

网友B:
功能强大了,用着也复杂了。

网友A:
谢谢你哦,有**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哦,有**文件吗?

网友A:
下载完毕,非常感谢!!!

网友C:
不能保护里面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保护里面的数据吗?

只能保护代码(指令类)不被读出,数据类不能放在这些Flash地址。

网友D:
求stm32 的IAR,还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stm32 的IAR,还有**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求stm32 的IAR,还有**器

用Keil啊,Keil可以**,IAR的**难了,我早就不用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88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