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的IO口设置为输出时还能读数据吗?

楼主(2017-03-15):
PIC单片机在与I2C器件模拟时序通信时需要单片机发送数据,同时I2C设备也要发送应答信号,当设置单片机的IO口为输出时能否读取数据?
例如:
#define        SCL                LATDbits.LATD2
#define         SDA           LATDbits.LATD3

发送数据时置位SDA或清零SDA,当需要读取应答信号时能否把SDA的值赋给一个变量?

网友A:
这个在需要读入时,要切换到输入状态,输出状态读不到引脚(起码在现在的层次上暂时这样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需要读入时,要切换到输入状态,输出状态读不到引脚(起码在现在的层次上暂时这样认为)。 ...

那有没有一种简洁一点的切换方法?比如使用一个宏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一种简洁一点的切换方法?比如使用一个宏定义

宏,只是你写起来省事一点,单片机需要的操作步骤一点也不少。

网友B:
记得现在IO口寄存器输出输入是分开的,自己试下,应该可以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只是你写起来省事一点,单片机需要的操作步骤一点也不少。

谢谢了

网友C(2017-05-22):
可以读啊,寄存器不一样,
• TRISx:数据方向寄存器
• PORTx:I/O 端口寄存器
• LATx:I/O 锁存寄存器

网友D:
这个问题都不应该问!
PIC系列的单片机与51的本质区别就是IO口的应用问题
因为内部的硬件结构的不同
51在操作io口时,可以不管当前是设置的输入还是输出状态
而PIC系列,一定要先设置好是输入还是输出!
若设置为输出状态,而想读入数据,真是做梦呀

网友E(2019-08-08):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都不应该问!
PIC系列的单片机与51的本质区别就是IO口的应用问题
因为内部的硬件结构的不同

As with any other register, the I/O register(s) can be
written and read under program control. However, read
instructions (e.g., MOVF PORTB,W) always read the I/O
pins independent of the pin’s Input/Output modes.

网友F(2021-11-04):
从图上看,TRIS寄存器么有禁止输入,所以读LAT和读PORT应该跟TRIS寄存器无关。那么不管是设置输入还是输出,读应该都是可以读的。

网友F(点评):
当然啦,设置为输入就不能读LAT寄存器了

网友G:
需要读入引脚电平时设置为输入模式,需要控制引脚电平时设置为输出模式,就如同I2C的SDA引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