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均流芯片UC3907输出脚9脚输出的波形杂波很多是为什么?

楼主(2017-03-15):
3907外围电路基本使用标准的电路形式,驱动9脚后面接一个线性耦合器,两个3907共同使用,但是耦合器输出的电压有很多杂波,理论上应该是一个稳定的电平信号,我采集的电压是用电源给的,没有波动?求过路大虾指导指导

网友A:
地的问题

楼主:
耦合器的地我已经隔离了,两端的地还会有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耦合器的地我已经隔离了,两端的地还会有干扰吗?

两个地之间加103电容

楼主:
加了一个电容,只是幅值变小了,依旧会有杂波。而且杂波还是具有一定规律的,一个周期会有一个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