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打开一个AVR工程,出问题,编译也没有办法进行

楼主(2017-03-15):
我打开别人的一个工程(芯片是ATmega32),结果工程文件夹里面没有.SRC文件。我用ICC AVR打开工程有问题。所以,没有办法我只有自己添加了一个.SRC文件。
我有几个疑问,想问问高手:
第一,这个工程看的出来是用ICC AVR,还是IAR FOR AVR 编写的?
第二,这个工程缺少.SRC文件,是工程本身就这样的,还是上一任的工程师故意把工程配置文件删掉了?
第三,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后面自己新建了.SRC文件,如下截图。 但是编译的时候提示没有找不到头文件是怎么回事?是要在哪里添加头文件?
我以前都是用开51单片机和ARM单片机,AVR刚好在它们之间,我刚好以前没有用。现在公司有个旧产品是mega32芯片做的,需要我去维护,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了

楼主:
刚开始用ICC AVR7.2 打开,提示错误

网友A:
我感觉吧,你直接把c文件跟头文件复制到一个新文件夹,然后再新建一个工程把main.c添加进去直接编译就差不多了,

网友B(2017-07-13):
软件库文件错误,我之前也有过这种问题,软件重装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