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模拟串口屏有做过的吗?

楼主(2017-03-15):
用STM32模拟串口屏,怎么做

网友A:
模拟串口屏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模拟那个串口?什么串口的?SPI,还是IIC,还是UART。
不管哪个你要知道时序才能模拟。

楼主:
不是模拟串口,是有一种串口屏,它里面内置了中英文字库,图片,等一些东西。你只需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即可调用它们。现在我们只是普通的屏,想用STM32+Flash做出同样的功能,感觉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串口屏什么意思啊?

不是模拟串口,是有一种串口屏,它里面内置了中英文字库,图片,,等一些东西。你只需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即可调用它们。现在我们只是普通的屏,想用STM32+Flash做出同样的功能,感觉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那个串口?什么串口的?SPI,还是IIC,还是UART。
不管哪个你要知道时序才能模拟。 ...

不是模拟串口,是有一种串口屏,它里面内置了中英文字库,图片,等一些东西。你只需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即可调用它们。现在我们只是普通的屏,想用STM32+Flash做出同样的功能,感觉很麻烦

楼主:
串口屏可以实现类似GUI的界面

网友C:
模拟指令太复杂了

网友C:
有现成的串口屏,没有必要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串口屏,没有必要自己写。

我们只有普通屏,没有串口屏

网友D:
我知道广州有家是用FPGA方案的,STM32只是负责调用图片而已。

网友E:
多大屏,什么接口,像素是多少

网友F:
串口啊,直接用串口控制不就行了,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模拟串口,是有一种串口屏,它里面内置了中英文字库,图片,,等一些东西。你只需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即 ...

这个指令太复杂了,有现成的串口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串口屏可以实现类似GUI的界面

内部的ucGUI?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广州有家是用FPGA方案的,STM32只是负责调用图片而已。

FPAG做什么工作,Flash中的图片,或者字库是通过什么做的,找什么样的方案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屏,什么接口,像素是多少

3.5寸,lvds或RGB,640x480

楼主:
串口屏可定不是内部GUI,只是已经做好的字库,图片,或其他组件,但是能实现的东西和GUI类似。现在用STM32不知道怎么模拟,使用ucGUI还是什么么

网友H:
推荐一个迪文的串口屏试试。

网友H:
自己做串口屏幕复杂,还不如现成的串口屏。

网友I:
现在的串口屏是怎么做的,能不能参考

网友J:
不是STM32驱动串口屏吗?

网友J:
STM32指令,在串口屏显示,需要指令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做串口屏幕复杂,还不如现成的串口屏。

就是复杂,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给个参考

网友K:
模拟串口屏,就是模拟指令操作lcd

网友K:
直接使用迪文的串口屏吧,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模拟串口屏,就是模拟指令操作lcd

客户要求,之前客户用的停产了。所以要找个替代品,我们只有普通屏

网友L:
引用 楼主:
3.5寸,lvds或RGB,640x480

串口屏可以实现类似GUI的界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3.5寸,lvds或RGB,640x480

这么大的像素直接接STM32驱动不好做,除非只是简单的颜色,要求很低,要求高点就外挂驱动芯片吧,1963或者FT810之类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像素直接接STM32驱动不好做,除非只是简单的颜色,要求很低,要求高点就外挂驱动芯片吧,1963或 ...

目前打算用的NXP的LPC1788他可以最高驱动1024*768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打算用的NXP的LPC1788他可以最高驱动1024*768

那需要上GUI,见过别人用emWin

网友M:
有现成的串口屏。

网友M:
做串口屏,需要考虑的指令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