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DCDC converter 没接负载升压正常接入负载输出电压反而jj...

楼主(2017-03-15):
boost DC-DC converter 芯片把3.3V电池电压升压到3.6v供负载GPRS模块使用,PCB没有焊上GPRS模块时BOOST 芯片输出电压正常,当焊上GPRS给GPRS模块供电boost 芯片输出只有1.9V 左右。检测电路连接都正常,是不是BOOST 芯片输出功率不个导致输出电压下降?看资料上FP6293输出电流能达到3.5A,这是这指标能符合我GPRS上电瞬间大电流要求,选择了该芯片。

网友A:
你查看下这颗IC有没有电流检测脚或者过流保护脚的,估计是这些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下这颗IC有没有电流检测脚或者过流保护脚的,估计是这些方面的问题 ...

有电流检测脚,就是上图的2脚,作为输出最大电流限制,你是说过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电流检测脚,就是上图的2脚,作为输出最大电流限制,你是说过流了?
...

那就调整下这个电阻啊,估计是线路有干扰,让过流保护动作了

网友B:
这种情况直接电池供电会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供电没有问题,3.3V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也不能变成1.9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直接电池供电会有问题?

在GPRS模块上电工作后,电池短电池电压有0.5V左右的下降,而且同板子上的时钟芯片8563也受到干扰使时钟芯片的输出中断脚不断被拉低,而且内部设置的参数也被改变,我不知道时钟芯片芯片是受电池波动还是天线发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调整下这个电阻啊,估计是线路有干扰,让过流保护动作了

电流设置到了最大值限度

网友C:
哎 来晚了 大家把可能原因都说完了
3.3V的电池?能大电流放电吗?应该是电池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 来晚了 大家把可能原因都说完了
3.3V的电池?能大电流放电吗?应该是电池内阻大 ...

你说明白点吗?不理解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明白点吗?不理解啊

就是怀疑你选用的电池不行;
一般就是用1节锂电池,直接供给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问题解决了,是焊接问题。可是在GPRS 模块上电工作时对电池端有400MV的下降抖动?

网友C:
输出电容加大

楼主:
你说的是BOOST输出给GPRS供电端电加大?我在电池端加大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BOOST输出给GPRS供电端电加大?我在电池端加大没有什么效果

对 往死里加

网友C:
不行就只能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