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mos的几个问题,请大大指教

楼主(2017-03-15):
负载是个24v的直流电机(风扇),%50占空比4A的电流左右。需要单片机跑飞的情况,风扇也能正常转起来(常电电机运行)。当前有几个问题:
1、程序一旦运行起来先把电机关掉,然后占空比慢慢提高。。状况:用电源上电瞬间,电机会抖动一下,然后停止。请问这个如何解决这个抖动呢(缓启动可以吗)?
2、Vg点的波形有这么明显的米勒效应 ,请问这个正常吗?如何解决。我试过提高驱动电流,将r4换成1k的电阻,效果不明显。
3、当单片机输出50%的占空比时,实物用示波器测得vout的占空比有55%。 这个误差怎样缩小?

楼主:
自己顶。。请指教

网友A:
状况:用电源上电瞬间,电机会抖动一下,然后停止。请问这个如何解决这个抖动呢

猜测是你的单片机复位期间,I/O引脚为高阻态,所以图中三极管关断,MOS管门极高电平而导通,使电机得电而转动。

网友A:
Vg点的波形有这么明显的米勒效应 ,请问这个正常吗?

MOS管门极上拉电阻1千欧,出现这样的波形应该说正常。

网友B:
MOS管开启电流太小 那么Qgd充电时间就比较长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B:
你自己都分析出了 开机的时候 电机抖动然后停了--单片机复位期间 MOS管通过G级上拉电阻而导通
复位结束后 PWM关闭了(这里输出极性你应该设置的是反相的) 那么PWM输出高 三极管导通下地 MOS管关闭 电机停止

--这就是开机瞬间 抖动而停止
怎么解决 就要从上电的时候 如何确保MOS管是一直关闭的 直到单片机正常运行时 才让MOS管开关

网友B:
还有个 单片机跑飞的话 PWM输出可能有3种情况 (1.高阻态 2.低电平 3.高电平)
按照你的电路你能确保跑飞的话 电机就一定能运行 --如果单片机PWM端口一直输出高 电机能运行吗
保守的做法是:外部电路检测单片机是否正常运行,是的话,用PWM去控制MOS管。否的话,就把PWM端口屏蔽断开,用外围硬件启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 单片机跑飞的话 PWM输出可能有3种情况 (1.高阻态 2.低电平 3.高电平)
按照你的电路你能确保跑飞的话 ...

谢谢作答,请问能具体指教将pwm屏蔽,用外围硬件触发mos电路的搭建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点的波形有这么明显的米勒效应 ,请问这个正常吗?

MOS管门极上拉电阻1千欧,出现这样的波形应该说正 ...

谢谢老爷子

网友C:
要确保上电瞬间mos管关闭,可以在T1基极加5v上拉,但是这个5v不能晚于12v上电。mos管导通缓慢是因为mos的Ci很大,有800pf,可以降低R4的阻值或者更换Ci更小的mos管

网友D:
楼主请问一下,初始状态Mos管的 栅极既有上拉也有下拉,MOS管不是导通的吗? 当T1基极给高导通又该怎么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