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你买的可能是个假路由器——MikroTik RouterBoard hAP评测

楼主(2017-03-15):
想必在小米的普及下,大家现在家里都用上了双频路由器了。现在的路由器也都有了自己的OS,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可能是买到了一个”假”路由。笔者终于拔草,来看看latvia家的MikroTik RouterOS好玩吗?

你买的可能是个假路由器——MikroTik RouterBoard hAP评测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新时代了,如果说还有一件事让你不能放下的话,那大概是网络了。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了网络,会少了多少的乐趣!网络如此令人着迷,所以路由器市场也是异常的火爆,不管是搞IT技术的,还是普通人家,大概家里路由器是人手一个吧。各种路由器品牌是琳琅满目,价格配置也是五花八门。就品牌来说,大概有Netgear,Linksys,华硕RT系列,这些都是高端货,价格不菲,像华硕(ASUS)RT-AC5300 5300M AC 三频千兆路由器,价格都是2K+以上,稍微普通一点如TP-LINK TL-WR886N 450M无线路由器,价格还没有超过两位数。就通信速率或者说通信制式来讲,目前的主流是802.11 b/g/n,通信速度从54Mbps到600Mbps不等,新技术与802.11 ac/ad等,其通信速率至少500Mbps起步,其中802.11 ac正在普及中,802.11 ad只有在目前最高端的路由器中才偶尔能见到其影子。

路由器做为一款消费级的产品,大多简单易用,只需要简单的这设置即可开始工作,市面上的大多数路由器也是如此。不过也有一些爱好者或者玩家,热衷于折腾硬件及设备固件,比如对硬件进行改造,添加更多的功能,或者对路由器的固件系统进行替换,以获取更多的功能。OpenWRT和DD-WRT是两款开源的路由器固件系统,提供了完整的源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相关的功能,深受路由器玩家的喜爱。不过从源码级开始折腾的话,需要用户具备软件编译及开发的知识,属于骨灰级玩家的专利!

另有一类路由器则提供了强大的软件,用户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相关的功能,从而实现按需配置,这类路由器的固件本身不开源,但是开放了强大的配置接口及技术支持,帮助用户实现自己的功能定制。

笔者不久前入手MikroTik公司的RouterBoard无线路由器一台,型号为RB962UiGS-5HacT2HnT(下文简称RB962),也称为hAP ac。hAP ac其实有两种型号,一种是美国版,另一种是国际版,笔者所购入的是国际版本。RB962是Mikrotik无线产品中配置最高的一款家用双频无线路由器,提供了2.4G及5GHz双频通信,也就是提供了 2GHz 802.11 b/g/n and 5GHz a/n通信功能。

先看下这款路由器的外观。

环保纸盒包装,设计风格很低调,这是hAP系列通用的包装盒,笔者见到的RB952系列的也是使用同样的包装盒。另外Mikrotik管自己的产品叫routerboard,也就是路由板。这里顺便介绍下Mikrotik,这是挪威的一家公司,成立于1996年,专注路由器及无线产品的开发,2002年才开始开发自己的硬件,也就是ROUTERBOARD。

产品图,包含一个路由器,一个电源,非常简约的风格。

取出来了,都在这里了,除了路由器和电源,还有张小小的快速用户指南。白色的路由器,为啥不配个白色的电源,看来咱们的审美不一样啊。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简约、温婉。

RB962背面图,四角有脚垫,中间开孔的是散热口,还提供了壁挂的功能,中间的不干胶上还提供了设备的MAC地址。

路由器上的所有接口都在这里了,左边是DC电源接口,授受宽电压供电,10-57V DC输入皆可。然后是光端输入接口,果然是高端货。接下来是5个千兆ETH接口,接口1是WAN接口,还可以兼用POE输入功能,其中ETH5还具POE输出功能,连接POE设备的时候还是很方便的。

这是POE out的特写。

一侧的USB接口,可惜是2.0规格的,可以插入存储介质,也可以用来扩展3G通信功能。另外一个是Reset按钮,用来复位USB系统,这功能挺好。

USB接口上方是LED指示灯,设备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路由器前端面板,下面一条应该是天线,增强信号功能,毕竟RB962没有另外提供外接天线。

电源规格,好家伙,24V/1.2A的输出,估计路由器的功耗也不小啊。

标准5.5mm接口,给RB962供电用的,做工用料还算扎....

阅读全文:《你买的可能是个假路由器——MikroTik RouterBoard hAP评测

网友A:
能别提小米路由不  ,买过一次的绝对不买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别提小米路由不  ,买过一次的绝对不买二次

珍爱生命,原理小MI

网友B:
仔细看了下这个路由器评测,好高的配置!!!好惊艳~

另外,我用的小米路由器大半年  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这个路由器评测,好高的配置!!!好惊艳~

另外,我用的小米路由器大半年  感觉还不错啊,,, ...

你运气好,是不是3??看那论坛,吐槽掉线断网的一大堆,我就中招了,还没免费的斐讯好说实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是不是3??看那论坛,吐槽掉线断网的一大堆,我就中招了,还没免费的斐讯好说实话 ...

我用的是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是不是3??看那论坛,吐槽掉线断网的一大堆,我就中招了,还没免费的斐讯好说实话 ...

唉,我就是3,用了半年了,没啥毛病,就是得经常重启下。还买了个小米看家的那个,没出一个月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