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xx的SD24,单电源供电,为何模拟输入可以是负的?

楼主(2017-03-15):
AVss和DVss接到一起都是0V,模拟部分只有单电源供电。
信号输入到内部后,首先是一个模拟选择开关。一般模拟开关的信号范围不是都在电源范围之内吗?
我想确定下:信号范围是±500mV时,AVss确实是接地吗?

网友A:
你用的哪个msp430型号?

网友A:
从你截图的这个资料看,是可以输入负信号的,但要注意sd24要配置为响应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截图的这个资料看,是可以输入负信号的,但要注意sd24要配置为响应的模式 ...

是,但我怕理解错了。有谁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但我怕理解错了。有谁用过吗?

msp430的sd24模块有好几个版本,不知道你的具体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的sd24模块有好几个版本,不知道你的具体是哪种

SD24_A,msp430AFE253

网友B:
参考电压没有负电压,怎么能行。

网友B:
VSS都是接地的,负电压采样使用ADC芯片。

网友C:
不是Vref吗?

网友C:
模拟输出不能输入负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