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与昆仑通态触摸屏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7-03-15):
各位大神,求支招!
现在在调试stm32与昆仑通态触摸屏之间的通信,我采用的是modbus通信协议,stm32作从机,触摸屏作主机,波特率采用19200bps。问题如下:arm能收到触摸屏发送的数据,并能够向触摸屏发送返回数据,但是触摸屏无法接收到数据,通讯状态为2(帮助里说表示采集无数据返回错误)。求各位大神支支招,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情况是这样的:触摸屏是昆仑通态TPC1061TI,采用485通信,我接的线是com口的引脚3和8(后来才知道),之前在实验室随手拿了一个485的传输线就往stm32上接了,测试发现有数据,就没怎么注意,原来引脚3是rs232的TX端,其实485的A和B分别是7和8引脚,这可能是导致能够写数据不能读数据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我MCGS组态时选的是com1,其实com1是232的口,485应该选com2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触摸屏与电脑的modbus虚拟从设备也无法通信,触摸屏能够往保持寄存器中写数据,但是不能读数据

楼主:
stm32与触摸屏连接的时候,我监测485A和B上的数据,发现触摸屏能够发送指令,STM32能够返回指令,问题就是触摸屏无法识别数据,总是显示通讯状态2

楼主:
大神们,求支招,没思路了,不知道怎么往下调了

网友A:
波特率降到1200试一下,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波特率降下来就能通讯上了

网友B:
波特率没有调好吧 或者是你的stm32发送关于磕磕碰碰了  导致t1.5超时

网友C:
直接给他们的售后技术支持人员打电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降到1200试一下,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波特率降下来就能通讯上了

降到1200bps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连接不上~(。・∀・)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没有调好吧 或者是你的stm32发送关于磕磕碰碰了  导致t1.5超时

怎么看stm32发送是不是磕磕碰碰呢?我的发送代码是这样的:

网友D:
先用串口助手模拟屏 发送的命令, 向你的下位机, 看看串口 返回的数据是否正确,
如果有返回,  说明是通的,

网友E:
波特率设置为9600,估计就能解决您的问题,如有问题 ,加我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特率设置为9600,估计就能解决您的问题,如有问题 ,加我一起探讨

前一段时间一直没弄触摸屏,今天重新来调试。刚才用电脑的modbus slave和触摸屏进行通信,发现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之前是19200)也通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串口助手模拟屏 发送的命令, 向你的下位机, 看看串口 返回的数据是否正确,
如果有返回,  说明是通 ...

我用串口模拟触摸屏给STM32下位机发数据,有返回,是通的

网友F:
先确保两边波特率设置一致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确保两边波特率设置一致先

波特率设置是一样的,调试的时候stm32和modbus slave都能收到数据并解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楼主:
我在我都怀疑触摸屏是不是坏了……唉:-(

网友G(2017-04-16):
怀疑触摸屏坏了,那就用串口调试工具先调试 stm32撒,能正常收发再调触摸屏咯

网友H:
先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报文数据,看返回数据包是否正确

网友I:
串口给STM32通讯,有接收和发送   再用串口跟HMI通讯 同样通讯正常   就可以用STM32和HMI通讯了   一般没有问题,HMI选择 Modbus Server COM口选择正确。

网友J(2017-05-16):
兄弟,你微信号多少,我正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问你呢,看到了加我QQ1054599314,不胜感激

网友K:
各位大咖,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拷贝的,可以找我,QQ:937684930

网友J:
怎么最近不上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