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电流检测方法帮忙推荐

楼主(2017-03-15):
有个项目,需要检测汽车电流用于控制汽车的日行灯..方案是汽车行车灯直接从电池取电,通过检测汽车电流状态来开灯,灭灯...
电流检测的方法不能破坏汽车所有线材.
===目前想到的方法就是类似钳形表的方式,做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装在负极上(连接搭铁的线)包住就行.
汽车正常行走中电流一般4-10A以内,停止锁车后电流只有几毫安.其实只要判断是在开车还是停止就差不多了

请问,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无损测试汽车电流吗>?
如果用霍尔来检测的话..在网络上查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就要30元以上..自己做的话可行吗?
由于汽车搭铁连接线较粗,只能包一次,就是一匝...外面加一个磁环?...

网友A:
可在车灯保险丝上动脑筋,做个替代的保险丝换上去,顺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车灯保险丝上动脑筋,做个替代的保险丝换上去,顺便......

保险丝盒也算车上的东西...不太想动..怕引起其他安全问题
另外,保险丝盒离车前灯较远,需要更多的线材,,成本上升了....
希望直接在电池上取电.接灯.

网友B:
不一定要检测电流,你可以检测车的移动或者发动机的震动也行啊

网友C:
对的,可以用陀螺仪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的,可以用陀螺仪检测

LZ连接线都想掐短点抠银子,用陀螺还不跳楼,哈哈
用只三极管基极悬空靠近火花塞高压线就可拾取发动机工作状态了.96年我在汽车中控门锁中用过.

网友D:
直接取汽车ACC信号啊

网友E:
还是用霍尔吧,都用霍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检测电流,你可以检测车的移动或者发动机的震动也行啊

有创意!!
速度可能不太好用...就是日行灯...应该是上车就要亮了..
振动的话...应该可以考虑. ..有什么用过的传感器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连接线都想掐短点抠银子,用陀螺还不跳楼,哈哈
用只三极管基极悬空靠近火花塞高压线就可拾取发动机工作 ...

呵...呵呵....成本是市场经济不变的主题....我能理解.....也是客户要求
三极管的方案....试试...发动了...怎么保持?熄火能检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取汽车ACC信号啊

取ACC信号...好像现在有个方案就是用ACC信号...还要再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呵....成本是市场经济不变的主题....我能理解.....也是客户要求
三极管的方案....试试...发动了.. ...

用可重发单稳保持信号.熄火了这个信号为0.延时要调到最低速度时也能再能再触发(即点火脉冲间隔最大时)

网友F:
搞那么复杂,可以接线的话,最简单可靠的就是ACC信号啊,不想接线就振动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判断,或者弄个电感来感应火花塞、发电机;
既然能控制行车灯,肯定是可以接线的嘛?

网友G:
ST有高边驱动器芯片,可以直接检测负载电流,还有负载短路开路诊断与保护功能

网友H:
最快的方法就是买一个回来拆解看看,省事 不要那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快的方法就是买一个回来拆解看看,省事 不要那么折腾。。。。。。

呵呵..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有高边驱动器芯片,可以直接检测负载电流,还有负载短路开路诊断与保护功能 ...

不能动汽车上的原有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能动汽车上的原有电路

行车灯算不算原车的?你不是要控制它吗

楼主:
不好意思。是要加装的日间行车灯,

网友D:
原车没有另外加装日间行车灯是违法的,被交警看到要罚款并拆除

网友I:
哥们,日行灯检测最好的方法是,测电压,发动机启动后电压在14v以上,没有启动时在3.7以下的,就成本不到5元的事,楼主可以查查我在其实论坛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车没有另外加装日间行车灯是违法的,被交警看到要罚款并拆除

有这么严重...这种加装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