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信号发生

楼主(2017-03-15):
请教各位大神,使用哪种单片机,可以通过DA转换产生正弦波信号,频率值要达到60Khz

网友A:
带dac的mcu很多,但能达到输出60khz正弦波的不一定 好找,建议使用pwm来实现,输出这个频率的正弦波很轻松

网友B:
一般一个周期取4096点,THD能小一些。60kHz*4096=240MHz 的DAC啊,我的乖乖。
记得很久以前C8051F330的官方demo里面,有个正玄波的,24M的情况下一个周可能只能有400个点了。谐波失真能满足你的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一个周期取4096点,THD能小一些。60kHz*4096=240MHz 的DAC啊,我的乖乖。
记得很久以前C8051F330的官方 ...

如果一个周期只取十几个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dac的mcu很多,但能达到输出60khz正弦波的不一定 好找,建议使用pwm来实现,输出这个频率的正弦波很轻松 ...

可以外置DA芯片,用哪种单片机较好

网友C:
如果只是需要60Khz正弦波信号,不如直接用运放文氏桥产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外置DA芯片,用哪种单片机较好

那就无所谓了,选你熟悉的mcu吧

网友B:
外置DA就能有不受MCU速度限制?
内置DAC的速度都非常快的,基本不受MCU速度限制。
如果要快,用CPLD+RAM吧,DDS速度可以快一些。
读书的时候好像还用过一个ICL8038芯片,不是很确定了。

网友D:
要求不高的,我用便宜的MCU,比如STC11F02E SOP20,用P1口接R-2R做一个8位的DAC,跑32.768MHZ,模拟DDS的输出,然后滤波一下,0~200KHZ,步进0.1HZ。

网友E:
DDS
或用单片机的PWM+外围电路
或者用好点的M4单片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的,我用便宜的MCU,比如STC11F02E SOP20,用P1口接R-2R做一个8位的DAC,跑32.768MHZ,模拟DDS的输 ...

请教您一下,用D/A芯片查表怎么做,需要输出-10~+10V电压信号,频率值达到60KHZ,且频率幅值可调,最好用什么单片机实现(不用STM32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无所谓了,选你熟悉的mcu吧

请教您一下,用D/A芯片查表怎么做,需要输出-10~+10V电压信号,频率值达到60KHZ,且频率幅值可调,最好用什么单片机实现(不用STM32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您一下,用D/A芯片查表怎么做,需要输出-10~+10V电压信号,频率值达到60KHZ,且频率幅值可调,最好用 ...

找个±10V的dac芯片,直接用mcu查表控制输出相应电压就ok,简单的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您一下,用D/A芯片查表怎么做,需要输出-10~+10V电压信号,频率值达到60KHZ,且频率幅值可调,最好用 ...

输出正弦波可以用“放大器+偏置”实现正负输出,幅度可以使用电子电位器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