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uiCounter如何清零的?

楼主(2017-03-15):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16 uiCounter = 0;
    TH0 = 0xDC;
    TL0 = 0x00;
    uiCounter++;
    if(100 == uiCounter)
    {
        g_bPIDRunFlag = 1;
    }
}
这段代码是PID控制程序中的定时器中断程序,这个静态变量uiCounter在每次中断后+1,等于100后置位标志位。可下次该变量是怎样清零的呢?

网友A:
自动溢出或其它地方

网友B:
65535+1=0

楼主:
如此这样的话,溢出周期岂不是65535-100了?

网友A:
溢出周期就是65536

楼主:
溢出周期是65535,那 if(200 == uiCounter)这样写,或者uiCounter等于任何一个小于65535的常数结果是一样吧?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