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改装大赛】+用cc2540 usb dongle组装蓝牙小车(总结篇)

楼主(2017-03-15):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试和改进,蓝牙小车终于完成了!
先上传几张照片。

楼主:
上传一张皮影

楼主:
使用说明:
大家手里如果没有小车的电机和支架,可以只用遥控操作板子上的红色发光管,手机app前进按键点亮,停止按键熄灭。
使用的usb dongle板子引脚和功能

1、p1.1控制红色发光管点亮和关闭,小车前进点亮,小车停止熄灭。

2、p0.2单独控制小车左转,协同前进和停止

3、p0.3单独控制小车右转,协同前进和停止

L298电机驱动模块可以参考芯片手册和中文说明

楼主:
补充一下,L298电机驱动可以实现后退功能,如果没有L298电机驱动模块,也可以考虑用uln2803A芯片驱动,或者两个mos来驱动,这两个办法简单,就是
不能后退!

楼主:
cc2540蓝牙芯片烧录代码需要的工具可以是cc debugger或者eb40(c8051f320)

楼主:
蓝牙app我用的系统是安卓5.1,蓝牙api函数好像是22或者23?安卓的蓝牙ble编程最大问题是兼容性不好,据说国产的很多手机蓝牙不能很好支持?

楼主:
在三星手机测试成功的蓝牙安卓apk软件和芯片烧录的十六进制文件,在附件里。

楼主:
我的另外一个帖子,有运动视频: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2954-1-1.html

楼主:
软件以这个帖子为准!希望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diy。

楼主:
现在推出的蓝牙5协议通讯距离室外可以达到1公里,可以做四轴飞行器了!很厉害。

楼主:
apk软件,安装后运行程序,按照提示打开手机蓝牙通讯功能,然后按下软件界面中的蓝牙按键(实现蓝牙扫描搜索),成功后会显示我的博客地址,然后可以实现前进,左转,右转,停止功能。

网友A:
我只想说两个字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两个字 厉害!

谢谢

网友B:
,软件部分有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吗,欢迎分享经验哦

网友C:
很棒!不过这个几个字也是醉了,哈哈……

楼主:
补充一下,和安卓手机配对密码是六个零

网友D:
好厉害,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厉害,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加油,你可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