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做过压、过流保护

楼主(2017-03-15):
大概思路是在AD采样时,在ADC中断中判断采样值是否大于最大值,若超过,则控制关闭pwm。 昨天导师和我说可以用cap模块来做,我觉得cap不就是捕获吗,怎么可以实现过流过压保护呢?

网友A:
有点大材小用,哈哈,真土豪哦

〓◆ DSP相关资料专辑 33册 1.08G ◆〓 , 2014.03.23 更新

网友B:
有钱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大材小用,哈哈,真土豪哦

〓◆ DSP相关资料专辑 33册 1.08G ◆〓 , 2014.03.23 更新  ...

哈哈,看到很多都是用硬件部分来做,如果是用软件保护的话,有什么合适的思路和建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看到很多都是用硬件部分来做,如果是用软件保护的话,有什么合适的思路和建议呢 ...

本身带有单片机了,可把过载信号采集后,顺便用软件作些判断处理.否则还是直接硬件处理较妥.

楼主:
嗯,软件也只能这么处理了

网友C:
我用的飞思卡尔MC56F系列的DSC,里面有一个ADC采样的高低阈值硬件中断,我就是在中断里面配置高于某个或低于某个值,禁止发波。一般你们用的TI的28335啥的我就不清楚有没有高低阈值中断,有的话,采样可以直接中断保护,下图红圈就是阈值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飞思卡尔MC56F系列的DSC,里面有一个ADC采样的高低阈值硬件中断,我就是在中断里面配置高于某个或低 ...

刚刚和导师交流了一下,他说直接用ecap捕获跳变信号,然后关闭pwm就行,我本来说在采样中断时,通过if结构判断是否超过最大值来关闭pwm,没想到被他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和导师交流了一下,他说直接用ecap捕获跳变信号,然后关闭pwm就行,我本来说在采样中断时,通过if结 ...

cap。。。我们处理采样,就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一个重载周期采四次取平均,下个重载周期使用。
我们dsp采样没有中断的,是高低阈值比较有中断。你用cap也差不多,导师是天,顺了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p。。。我们处理采样,就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一个重载周期采四次取平均,下个重载周期使用。
我们dsp ...

好的,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说说你要保护的电压和电流的大小?起码要有个范围?对于电压和电流采样得到的数值精度是多少?是直流还是交流?反应时间呢,比如常用的低压电器里面的电子式控制器,对于短路瞬时动作要求100ms之内;而对于某些关系到人身安全的漏电检测及保护,被检测对象超过门槛时,动作是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