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问下学习NUC140VE3CN有什么推荐的书和资料吗

楼主(2017-03-15):
用的板子是NUC140VE3CN 100-pin+NUC12SRE3AN的烧录板。想问下有什么跟这个贴合的书本或者资料吗?市场上看到的书都是基于M051和LPC1XXX的。感觉有些差别。

网友A:
这个板子,基本只能看官方的资料了。市面的确实是基于M051的居多。

网友B:
看官方的手册啊。

网友B:
NuMicro™ NUC140系列特色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5V至5.5V,工作温度:-40℃至85℃,内建22.1184MHz高精度晶振(1%准确度)。备有丰富的外设,如符合Bosch规格CAN2.0A/B、USB 2.0全速设备、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RTC、PDMA、UART、SPI、I²、I²S、PWM、12位ADC、模拟比较器等。提供多种包装 LQFP48、LQFP64、LQFP100。

目标应用:

车用电子,加密应用,温度感测计,通讯系统等

关键特性 :

• 内核(Core)

-  ARM® Cortex™-M0

- 工作频率可达 50 MHz

- 工作电压:2.5V to 5.5V

- 工作温度:-40℃ ~ 85℃

• 内存(Memory)

-128KB 应用程序

- 内嵌 16 KB SRAM

- 可编程 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In-System Programming)

•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ADC)

- 提供8通道

- 12位分辨率

- 可达800kSPS(每秒取样速率)

- ±1℃ 准确度温感计

• 脉宽调制器(PWM)

- 内建8个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8路PWM或
4组互补配对PWM

- 捕捉 ADC 功能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4组SPI(可达25 MHz)

- 2组I²C(可达400 kHz)

- 3组UART(可达1 Mbps)

- 一组Bosch CAN2.0A/B

- 一USB 2.0 全速设备

•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 4 to 24 MHz

- 内部22.1184 MHz振荡器(1% 精准度25℃,5V )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 ... 40ve3cn?__locale=zh

网友C:
下载官方那个页面下所有的资料就行了,包括例程和各种文档手册。

网友D:
这个没见过,不过大差不差,你找找其他系列的教程看看估计也行。

网友E:
你有这个开发板吗,有的话,研究例程和手册。

网友F:
先搞个开发板要紧。跑个跑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