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V9 硬件串口识别不了

楼主(2017-03-15):
小弟最近在折腾仿真器,
为啥别人的Jlink V9 可以识别出Jlink CDC 硬件串口,我的就没有呢?

已经自动升级到最新的Segger固件了;驱动也已经在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_V614b\USBDriver\x64 目录下面找到并更新了;

就是没有 CDC串口, 难道我的Jlink V9是有问题的吗?

谢谢;

V9

V9

网友A:
V9没有用过,居然可以识别为串口吗?

网友B:
Segger好像提供有工具让你打开或关掉串口。。。

楼主:
我同学他们都可以识别,我的居然不行

网友C:
STM32的调试信息可以通过jlink返回到电脑,通过该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的调试信息可以通过jlink返回到电脑,通过该串口

是的,就是硬件串口一样的;

网友D:
Jlink V9 为什么有串口?

网友D:
这个串口不是需要其他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串口不是需要其他串口吗?

应该识别出来叫 Jlink CDC Com?串口,我这个没有识别出来的;

网友E:
Jlink V9 还有串口?

网友E:
固件升级,也不会有串口设备吧。

网友F:
CDC Com是什么??

网友G(2020-04-29):
参考我这个帖子,后边有介绍虚拟串口的开启方法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xtra=#pid11085072

网友H(2021-11-19):
使用命令 jlink commander 进入后 输入 vcom enable 命令打开CDC 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