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怎么做温湿度监测系统

楼主(2017-03-15):
需要做一个LabVIEW的温湿度监测系统,类似于天气预报,作为一个新手,不知道从哪方面着手,需要大神求助,指导也行,剩下的自己慢慢学。比如需要哪些模块,哪些功能,哪些控件,哪些参量

网友A:
有好多功能参数没有明确,

网友A:
首先,是有线连接还是无线连接,

网友A:
然后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温湿度模块,如果是无线通信,还得选择无线通信模块。

网友A:
最后就是软件编程了。自己弄的事情了。

网友B:
NI网站选择相关AT温度检测模块,整体建构选择无线/有线

网友C:
串口工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