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看一下丝印

楼主(2017-03-15):
样品上有一个开关电源IC  丝印是AKAF或者是1AKAF,封装SOT-23-5   前面那个是一竖还是什么搞不清楚。是一个不用开关变压器的开关电源IC。想询问各位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元器件或者是可以用什么元器件代替。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个LDO吧。量量输入和输出,可以替代的芯片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