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芯片,它的ADC输入,怎么确定是哪个引脚?

楼主(2017-03-15):
   这是一个完整的ADC设置的例子,它说是用的PB0为输入口,但是从这个程序中哪里能看出来呢?难度设置成模拟输入,就可以,要是这样的话,设置多个模拟输入,那AD转换转哪个呢?

程序例子

程序例子

网友A:
从第19,20,21行可以看出来
设置多个就看顺序

网友B:
从这个GPIO初始化配置函数里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C: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C:
楼主是不是C语音还没入门的,先入门一下C语言的基础,特别是结构体,STM32的库里面很多结构体变量,通过结构体变量初始化,一次初始化好几个。

网友D:
ADC1 ADC2的CH8是在PB0上的。

网友E:
第一:有一个东西叫数据手册,第二:人家程序里面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