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03-15):
stm32F4在进行串口通信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当我的UART1串口是COM5时,可以正常进行通信,当变为COM3时,却总是失败。。然而它为什么时而是COM5,时而是COM3,我真是不知道,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怎样使得它可以变成COM5 呢?

网友A:
你的5529的串口是如何与pc连接的?

网友B:
不知道用的什么和pc机通信的?rs232?

网友C:
你要打开电脑看看设备管理器的端口设置。。

网友D:
我的串口也是老出现问题

网友E:
这个用的程序是官方给的例程么。。

网友F:
如果通信不正常话,看看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G:
换个电脑的usb口,枚举到的串口号就变了。

网友H:
你确定com3是你对应的串口?而不是电脑得外设什么的

网友I:
那是电脑的问题吧,跟你这边没关系。

网友I:
另外,你可以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修改那个COM的映射编号。

网友I:
当COM3的时候你进入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去看看那个分配的情况,然后尝试修改这个COM编号,然后看看能否正常通行。

网友J:
从设备管理器中查看COM号再通讯,如果你换了线,电脑上的枚举是有可能会变的

网友K:
在电脑端可以设置的,强制COM改写

网友:
波特率?时序问题?

网友L:
COM口不是电脑上的吗

网友L:
在电脑上删除com口,可以更改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