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样编写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程序

楼主(2017-03-15):
怎样编写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程序,一般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一般先写串口发送/接收一个字符的,然后扩展成字符串的

网友B:
串行口工作之前,应对其进行初始化。。

网友C:
主要是设置产生波特率的定时器1、串行口控制和中断控制。

网友D:
确定T1的工作方式(编程TMOD寄存器);
计算T1的初值,装载TH1、TL1;
启动T1(编程TCON中的TR1位);
确定串行口控制(编程SCON寄存器);

网友E:
我一会写个串口程序,争取能仿真出来

网友F:
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一般官方网站的都有参考实例的。。

网友G:
你要实现哪个处理器的呢

网友H:
串口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就可以了吧。

网友I:
两种方式,IO模拟,硬件串口收发器

网友I:
模拟的,你要非常了解这个时序结构,
硬件收发器的,你要懂怎么配置寄存器,用库函数的话,你要知道都需要配置哪些函数。

网友J:
例如STM8的单片机
不知你想怎样实现,如果是用片上外设,一般步骤为:
1、初始化串口,有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初始化,IO管脚初始化,有如果有时钟控制位,一定要先打开外设时钟
2、使能发送位,使能外设
3、发送一个字节看看,如果能发送出来,即初始化成功

进阶:
1、在上面的基础上,使能接收位,给单片机发送一个字节看是否能接收到,
2、使能接收中断,看是否能进入接收中断,并正确接收到数据,在中断中接收完一个数据,看手册是否需要清除中断标志
3、会接收中断后,发送中断也是一样的原理了